楼主(2015-12-30):
有一台带旋转编码器(增量型   分辨率是660ppr   推挽输出)的电机,正转的时候只要是电机不停止转动即使给反转信号也不会反转,必须等电机停下来才可以执行反转,应该写个什么样的程序?plc是三菱的。求助!!!!!!

网友A:
不停就反转会伤电机的吧?

楼主:
会伤害减速机内部齿轮,对设备的整体架构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必须自由停车之后才能做反向运动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您对本贴的回复

楼主:
群里的热心人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B:
检测编码器有没有数值变化,比如三秒前的数值和现在的数有没有没变化,没有变化就等于电机已经停止。三菱PLC好像可以使用SPD计算速度,速度为0就是停止呢。

网友C:
用编码器的信号测速,等到旋转速度为零的时候才可以输出反转信号。

网友D:
检测编码器的输出。。。。。

网友E:
引用楼主笑看人生于2015-12-30 15:30发表的 电机正反转问题求助 :
有一台带旋转编码器(增量型   分辨率是660ppr   推挽输出)的电机,正转的时候只要是电机不停止转动即使给反转信号也不会反转,必须等电机停下来才可以执行反转,应该写个什么样的程序?plc是三菱的。求助!!!!!!

電機運轉中會給反轉訊號!如接觸器的話正轉運作中,在吸反轉接觸器會如何
如果是三個接觸器有一個切斷電網的有個近接開關用spd指令即可
感覺怪怪的,
有變頻器嗎?有加PG卡嗎?有變頻器由變頻器輸出O速信號後電機才會反轉當然要裝動態煞車電阻,電機有報閘煞車裝置嗎?秒秒鐘反轉,PLC的程序很簡單的

楼主:
没有PG卡

网友F:
不停不太可能

网友G:
可以加制动。

网友H:
这样不难啊,我理解你做的只是联锁而已,正转的时候比如SET M0,然后把M0串联在反转做联锁就可以了哦。正转的下降沿复位M0.

网友E:
樓主以說沒PG卡.感覺有變頻器那只要輸出零速訊號給PLC即可

网友I:
有编码器的话,可以先判断编码器值不再出现变化的时候,再输出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编码器的话,可以先判断编码器值不再出现变化的时候,再输出反转
这样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J:
1、看看所用的PLC能接收高速脉冲
2、看看编码器反馈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一般是差分信号A+A- B+B- Z+Z-)
3、想办法将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接进plc
4、每次反转或正转前,通过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来判断电机是在转动还是停止状态,电机改变运动方向前限进行电机运动状态的判定。

网友K:
任何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都必须先给停止命令再切换方向的,只不过停止动作的过程有长短而已,动作时间长的你会看到电机停止了,动作时间短的你会感觉不到停止就直接反转了,实际在驱动器内部已经发生了停止命令。

网友L:
变频器控制都是这样的,减速时间设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