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J2更换为J4

楼主(2015-12-30):
各位高人 我现在有台设备上的三菱J2伺服驱动器坏掉了(伺服电机是好的 ),急需更换,可是J2已经停产了 X宝上的又不放心。现在新的伺服驱动器是J4 ,请问是否可以用J4驱动器替换掉原来的J2驱动器?( 伺服电机还是用原来的)如果可以 需要注意什么 ?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替换的!不过是不公开的!现在J2S的驱动器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网友B:
不能替换,编码器都不一样,j2的已经很便宜,淘宝买一个二手也没问题,反正不行就退货呗。

网友C:
把型号发上来 看看我有没有

网友D:
不行的 现在电机与伺服控制器匹配不了

网友E:
还是用J2的吧,电机不匹配了,

网友F:
电机不匹配

楼主:
谢谢各位 最后从别处找了一个J2装上 问题解决 请问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必须配套 那其他品牌的是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