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台伺服+3台步进电机用什么控制?

楼主(2015-12-30):
请问各位大师 我们要做一台设备 其中7台伺服+3台步进电机用什么PLC控制? 性价比要高,最好是三菱或者是西门子的 ,这两个有接触过,先谢谢了!

网友A:
用三菱FX3U.做一个主站二个从站控制能搞定。
非常感谢你的提意!

网友B:
用西门子的,通过PROFIBUS通讯就可解决,方便的很。
谢谢您给的宝贵提议!

网友C:
其实都很方便,看你习惯了
好的,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定位模块也可以啊

网友E:
三菱Q系做光千通信

网友F:
欧姆龙NC定位模块或三菱的定位模块,欧姆龙要便宜点。

网友G:
canopen总线的西门子PLC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接弄个运动控制卡更省~

网友I:
DP总线通讯,这个成本比较高,但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来考虑成本也可使用1台smart60+8输入输出,+4个smart20点PLC, 即可,不过程序比较繁琐,如果不会可以致电18168995588,因为本人自学的,所以深知无人教授的郁闷,有问必答,尽力而为,仅此而已。
可参考我的帖子,有一个CCD检测的用7个伺服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

网友J:
用西门子的,通过PROFIBUS通讯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