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下图中的D60是特殊数据存储器吗

楼主(2015-12-31):
请问上图中D60是特殊的数据存储器吗,程式里面多次用到,而且用的区块还不一样,也有用到速度、时间等,为什么不怕数值混乱呢?

网友A:
不是的 一般的数据存储器

网友B:
运算时的暂存而已,运算完成后會将里面的数值搬到实际的存储器

网友C:
一般寄存器,特殊寄存器可以查看相关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时的暂存而已,运算完成后會将里面的数值搬到实际的存储器
同时多个地方使用,不会有问题吗?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真么用呢?

网友B:
1. 程式是由上而下执行运算的,除非中断程式中也用到D60~D63,不然不会有问题.
这段程式等于D60(32bit)=(D31322-D31320)*D6000(32bit)/D6002(32bit),看他的注解D50~D69可能都是运算用的暂存器,应该运算还没完成,底下应该还有用到D60 or D62的程式
2. 这样用主要是能节省存储器

楼主:
啊,专家终于出现了,推断完全正确,计算通用是从D50开始的,而且下面的确计算还没有结束。
你的意思这个是做暂存用的,这样的话他的值应该就没有办法监视了吧,但是他同一个程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用到它了,而且还是各种不同的参数,不会乱掉吗?

网友B:
1. 监视时,D60是显示最后的数值,监视D60无意义,若要监视数值就不能这样使用
2. 就算此段程式之前有使用D60,但"- D31322 D31320 D60" 这行程式已经重新给予此段计算的起始值,所以不会搞乱此段程式的计算结果
下载积分:+1(zhanglin2008)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