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5-12-31):
请问下各位大哥 是不是所有的触摸屏支持RTU与变频器RTU的直接通讯 都要将转为十进制的数字在加1 比如和号H2000 转为十进制就是8192 然后在加1就是8193 这个地址就是48193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先

网友A:
威能的是这的!其他就不知道了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B:
富士的不用加。
加与不加取决于厂商计算地址是从0开始还是从1开始。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