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梯形图求助

楼主(2015-12-31):
三菱PLC每行都有13触点串联,在每行后面有k0再下一行k1 k2 k3 k4,全部编好后点转换,在每行最后面都变成k0.k1.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这是你的单行程序超出编辑范围 ,程序自动延伸用k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网友C:
2楼正解

楼主:
这是我的截图

楼主:
转换后,行后面的0 1 2 3 都变成0 1

网友D:
把显示梯形图的点数设置的大一些就行了。是自动换行的,相当于一行放不下了,另起一行的延长线。。。
[attachment=143294]

网友E:
版主高潮了哦!!!

网友F:
2楼正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呵!一行要这么多触点?

网友A:
这个是正常。你想若编写状态都为0、1你会怎么看这条程序。

网友H:
2楼正解,6楼可解决,

网友I:
路过看看,大师不少啊

网友J:
2楼的正解。

网友K:
2楼~
正解

网友L:
改成21触点,或者用中继转换一下,那么多触点看起来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