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步进程序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31):
小弟用fx1n的模块首次输入步进程序后 打开运行开关 总是自己运行一个周期 我还没有按开始按钮 自己运行一个周期后一切都正常了 高手给个解释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靠,程序不发上来,怎么知道

楼主:
图在这里请看

网友B:
看到什么了吗?一地鸡毛!

网友C(2016-03-02):
这个你输了stl s0 后面一行直接接程序 不需要在加个s0了吧 我是新手 我是这么认为

网友C:
[attachment=144918] 应该这样吧 我觉得

网友D:
母线直接接线圈 好像不可以吧 你既然SET S0了 那你S0应该作为下面的启动条件 你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E(2016-05-30):
LD M8002 ZRST S0 S100

网友F:
不要stl s0

网友G:
有专用程序

网友H:
测试了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