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P1H与三菱变频D720通讯1

楼主(2015-12-31):
CIF11背后拨码开关:2.3.5.6置ON, 接线变频水晶头 4 / 5 对 CIF11: RDA- 与 RDB+
变频参数 79=0 117=1 119=0 121=9999 122=9999 338=1 339=2 340=1 549=1
PLC设置: 19200 8.1.E 串口网关
不知哪里出错,通讯不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把#14改成#E就行了,可以参考我前几天发的帖子
下载积分:+1(黄晓-0511) 热心助人!

楼主:
通讯线是 水晶头 4 / 5 对 RDA- / RDB+ 还是通讯不到 ,4/5也对换接线了。 CIF11通讯灯几秒闪一下。

网友A:
线也错了,是3,4,5,6,3和5并,4和6并
下载积分:+1(黄晓-0511) 热心助人!

网友B:
留下你联系方式,我告诉你,三菱变频器要设置13个参数,你这用的是modbus,rtu,119设置错了,你如果,使用触摸屏,338也错了,339也错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具体用什么通讯,参数就不一样

楼主:
威纶屏modbus直接对三菱D720可以4线制通讯,变频参数117=1 118=192 119=0 120=2 121=9999 122=9999 338=1 340=1 549=1
威纶屏对CP1H-XA也可以323通讯
就是CP1H-XA用CP1W-CIF11用MODBUS-RTU对三菱D720通讯不了
qq 746000737

网友B:
楼主你好119设为0,你根本就不通讯,你记一下,52为100,77为2,78为0,79为2,119为11,120为2,121,122,123为9999,124为0,338为1,339为0,340为1,549为,1,550为9999,551为4,最后提醒楼主,如果你的触摸屏通讯参数与plc不同也不通讯

网友B:
还有你的程序也不对,直接错了,modbus,rtu的格式站号,功能码,字节,参数地址,频率地址要用#4,#E,而不是14是以16进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