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公司内有台设备程序被人改了,改的是计时器 T 的时间,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现在问白夜班都不承认,想问问能不能查看程序最后被修改的时间?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调查?
感谢!
我爱旅行

网友A:
安装监控啊

楼主: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
我爱旅行

网友B:
这个只能查看下手册,看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C:
如果是通过都电脑,用编程软件修改的程序,则直接在线监控能看到的。

网友D:
更改时间应该是通过触摸屏之类的,这类设备都可以设置权限,不够权不能修改参数。

网友E:
直接与之前的程序进行校验对比,就能知道哪里被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接与之前的程序进行校验对比,就能知道哪里被改了

提问者都已经知道被修改的具体位置了,是想确定是什么时间修改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去看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通过都电脑,用编程软件修改的程序,则直接在线监控能看到的。
我爱旅行

楼主:
程序里需要用计时器的地方有很多,不可能都加里,也没那必要,是吧
引用 网友D:
更改时间应该是通过触摸屏之类的,这类设备都可以设置权限,不够权不能修改参数。
我爱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通过都电脑,用编程软件修改的程序,则直接在线监控能看到的。

是这个么?具体选哪个?
我爱旅行

网友F:
你的事情已经都发生了,就不要再追究什么的,“以德服人”  。有源程序直接再下载到PLC机台不就好了吗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