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信捷XC-2pls1DA说明书

楼主(2015-12-31):
求信捷XC-2PLS1DA说明书,官网上找不到这东东的踪迹!!!!!

网友A:
2pls1DA是什么意思,好像没见过这种模块
官网上根本查不到这个东东!

楼主:
所以求说明书。这是面板上标的型号!官网上查不到!!!

网友B:
应该是混合型PLC吧,2路脉冲一路模拟量输出。用法应该一样。

网友C:
给售后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