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SV台达PLC与ASDA-A2的通讯

楼主(2015-12-31):
[attachment=143285]
这张图是我用MODRW指令把脉冲赋给地址为H606的台达ASDA-A2伺服驱动器,y0是让伺服启动,y1是命令触发,y2即对应的2-12的DI2,也就是脉冲数,
[attachment=143285] 我用的是RS-232通讯协议的,然后我先让伺服启动,然后用MODRW给脉冲数,在命令触发,可是伺服电机就是不会转,
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求帮忙~~谢谢~~~
这是SV台达PLC与ASDA-A2的通讯

网友A:
伺服参数对不

网友B:
需要闭环吗 如果不用闭环设置好分辨率用步进指令不是更好?

楼主:
不需要闭环? 能给个例子?

楼主:
对的,站号1,通讯模式 9600 7 1 E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