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大神辨别PLC型号 施耐德的

楼主(2015-12-31):
求大神辨别PLC型号还有模块型号作用 编程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左边施耐德标志的下面就是施耐德PLC的型号如TM218LDA24DRN M218控制器,软件用somachineV系列,可以试试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施耐德标志的下面就是施耐德PLC的型号如TM218LDA24DRN M218控制器,软件用somachineV系列,可以试试
看不清楚 大神你能从外形看出来么

网友B(2016-02-15):
好像是TM238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