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最近因为接触到一批意大利产设备,用国内最新版本works2均提示版本低,所以到欧洲官网下了英语1.536J版,但是安装中发现以前works2用的那一大堆序列号都无法完成安装,均提示产品ID失效(Product is missing).不知道有木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引用楼主工控新兵蛋子于2015-12-31 21:19发表的 求GX works2 V1.536J版ID :
最近因为接触到一批意大利产设备,用国内最新版本works2均提示版本低,所以到欧洲官网下了英语1.536J版,但是安装中发现以前works2用的那一大堆序列号都无法完成安装,均提示产品ID失效(Product is missing).不知道有木有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在日本官网下载1.540N更新包还不够吗?

楼主:
1.540N比1.536J版本高是高,不知道以前那些ID能否安装?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40N比1.536J版本高是高,不知道以前那些ID能否安装?

更新包直接安装即可

楼主:
我查了一下,应该需要英文版才能使用英文版升级包,或者是修改注册表。请问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注册表如何修改或者是哪里有这个教程么?未能百度到。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应该需要英文版才能使用英文版升级包,或者是修改注册表。请问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注册表如何修改或者是哪里有这个教程么?未能百度到。谢谢

你现在使用的什么语言,什么版本的GX WORKS2?

楼主:
感谢版主,我已经请教了别人了,谢谢您的热心回答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使用的什么语言,什么版本的GX WORKS2?

版主...刚去日本官网下载了一个1.540N升级包,也版注册表的-C改为了-E,可以安装的时候仍然提示已经安装了其他语言版本的主程序要我卸载了再装- -。版主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刚去日本官网下载了一个1.540N升级包,也版注册表的-C改为了-E,可以安装的时候仍然提示已经安装了其他语言版本的主程序要我卸载了再装- -。版主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映像中有些三菱安裝會抓取安裝路徑下有如安裝軟件比如說C:\Program Files (x86)\GX works2不同語言也一樣
所以可以變更一下路徑 C:\Program Files (x86)\GX works2ch跟C:\Program Files (x86)\GX works2UK不同選單還可以
正常使用的
給參考

楼主:
感谢兄台的热心回复,虽然办法无效。
已经找到正确升级方法了,我的系统是Windows10  64位系统,原安装的为中文1.536D版,升级包为日本官网1.540N英文版。经测试把注册表中-C,修改为-E无效,后仔细查找,讲APP键中的LanguageID数值2修改为1,升级包成功安装。现已经为1.540N版,但是软件字体仍为中文,不过以前不能在中文版中安装的functionblock可以安装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台的热心回复,虽然办法无效。
已经找到正确升级方法了,我的系统是Windows10  64位系统,原安装的为中文1.536D版,升级包为日本官网1.540N英文版。经测试把注册表中-C,修改为-E无效,后仔细查找,讲APP键中的LanguageID数值2修改为1,升级包成功安装。现已经为1.540N版,但是软件字体仍为中文,不过以前不能在中文版中安装的functionblock可以安装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兄台说一下详细的解决步骤,

网友D:
我的是国内1.531d的版本,怎么更新英文的更新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