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如题,公司现在有个改进项目,要做一个Conveyor,朝一个方向转动,传感器感应到产品后停止,反之,没有感应到产品继续转动。不要用PLC控制的,成本太高了,有没有其他简单方便的方法,求大神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感应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传动。
Lu

网友B:
楼上的方案可以。plc小型的才几个钱,二手的更便宜,或者plc板也行。

网友C:
把感应器的输出信号做为转动停止的按钮使用就行了。

网友D:
这个不难做的呀,增加   传感器+继电器  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用光电开关常闭点控制电机起停,OMRON有一款带反射板的光电开关,带常开常闭点,电源电压220v,输出点可直接接220v电路,具体型号记不得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这个实在太简单了

网友G:
用一c6控制器和光眼控制传送带的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H:
plc板185元不算贵吧

网友I:
感应器加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J:
用光电感应开关或光电对射感应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

网友K:
这成本也高,别玩工控了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