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1):
编码器脉冲1000/转,辊的周长150mm,怎么计算纸张的长度。

网友A:
你算圆周率 就可以得出你要的结果了啊!

网友B:
这个简单啊,测量轴的直径用他乘以3.14算上他滚一圈用了多少脉冲,也就得出了多长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C:
    在不考虑滑差前提下,只需要注意,辊子旋转一周,编码器能够转动多少角度。
    编码器旋转一周将会产生1000个脉冲,按此逻辑关系编写扩展程序。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D:
    有直接带轮的编码器,一般轮周长为250mm,要选择脉冲率--是 250/转、500/转、1000/转。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E:
    随着纸的增加,半径是变化的怎么处理?

网友F:
    把脉冲当量算出来就可以了
    寻师傅多名

网友G:
    编码器每周1000脉冲,辊的周长是编码器辊,还是卷纸张的辊?如果是编码器的辊周长,就是1000个脉冲对应150mm,如果是纸张卷辊的周长要看你编码器的安装方法,最终就是:1mm对应多少脉冲
    永远年轻

网友H:
    我个人建议你改个思路,收卷与测量分开。
    如:一个辊收卷不管长度,另一个辊测量是150毫米才能检测到1000个脉冲,这样少掉了不少的烦脑。
    不然,你还要考虑纸的厚度,每卷松紧度等等难确定的事儿,特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建议你改个思路,收卷与测量分开。
    如:一个辊收卷不管长度,另一个辊测量是150毫米才能检测到1000个脉冲,这样少掉了不少的烦脑。
    不然,你还要考虑纸的厚度,每卷松紧度等等难确定的事儿,特烦。

    有道理,不分开的话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