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1):
DEBIN D0 D10   请教下d0 d1 的-130758  怎么计算传来的  d0 d1 不应该是3.14吗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想得到3.14的结果。可以转化成浮点数后再运算啊。
[attachment=143318]

网友A: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你的发帖 你这样监控下D10就看到结果了
[attachment=143319]
  • 下载积分:+1(su199003) 谢谢,你说的就是我想问的

网友B:
    引用楼主su199003于2016-01-01 15:09发表的 十进制浮点转二进制浮点指令问题 :
    DEBIN D0 D10   请教下d0 d1 的-130758  怎么计算传来的  d0 d1 不应该是3.14吗

    的确,D0,D1如果以浮点数方式显示的确应该是3.14,但是以10进制方式怎么可能是3.14呢?

网友C:
    de是浮点数计算,bin是十进数转换为bin数。
    而估计你需要的是转换为浮点数的程序,将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数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A:
    再这样看看
    [attachment=143325]
    [attachment=143326]
    [attachment=143327]

网友D:
    三菱的编程运用得那么好,不错!
    独自漂泊

网友E:
    好久没来论坛了。为‘敏而好学’同志点赞。‘诲人不倦’的同志点两个赞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