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01):
大神看一下 为什么我的D50开始的寄存器里面 只有D50的值便 按道理应该D50到D58都有数据的啊

楼主:
这是寄存器数据

网友A:
建议先换成串口调试软件试一下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32235&page=1#1719845
為何您會覺得都有數據,請參考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