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 模拟仿真以后,退出仿真以后不能编辑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02):
用gx works2 编辑q程序 调试模拟仿真以后 退出不能进行编辑程序,请问哪位知道 ,是怎么操作的,还是软件的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还在监控模式下。选择写入模式再试试。

网友B:
模拟仿真是·读模式,你需要改写模式可以在编程。(编辑模式---梯形图编程模式---改成写模式可以在编程)

网友C:
2楼是对的。

网友D:
原文件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