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2):
现在有三套控制控制系统,都是用三菱的Q系列PLC,每个系统都带有一台移动小车,小车没有单独的PLC都是主PLC给出I/O通过扁平线控制台车,

现在客户不需要通过连线控制小车,需要通过无线或蓝牙的形式,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案的,要求稳定成本低 谢谢
QQ1300290132

网友A:
单片机 NRF24L01 距离不是很远的情况下

网友B:
必须考虑干扰问题,先检测周围的环境,再选好频率。

网友C:
支持2楼

QQ980347789

网友D:
信捷现在推出了一个W-BOX,无线模块,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E:
以太网,无线AP

网友F:
可以用无线通信模块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G:
你去看看国产海为PLC,他有一个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H: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有没有连接I/O点的无线通信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