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问题

楼主(2016-01-02):
请问一下如何把直流12v变9V电压?LED灯珠用
巫山石军

网友A:
DC-DC降压

网友B:
电流不大用7809即可,不用变压,线性降压,损耗有点大。

网友C:
功率不大用7809或7909均可,加散热片电流最大1A

网友D:
淘宝上有降压模块卖,你可以用9v的稳压芯片7809 7909,也可以串电阻降压,串二极管降压。还可以改开关电源输出反馈让电源输出降低。led电源很便宜。个人认为没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再说一般led工作电流很小。要求不高加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是两个3200亳安4.2V的干电池,大概半小时就用完了,用12V加一个7809可以用吗?
巫山石军

网友E:
你的功率都不匹配。7809最大1A.即9瓦。
带不了你的负载。

网友F:
12v开关电源调压
再可以找9v电源

网友G:
用一只LM317想调几伏就调几伏.

网友H:
淘宝看看,多得很

网友I:
原来是两个3200亳安4.2V的干电池,大概半小时就用完了,有4.2的v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是两个3200亳安4.2V的干电池,大概半小时就用完了,有4.2的v干电池?
上面写的4.2V
巫山石军

网友J:
有这样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