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plc和变频器

楼主(2016-01-02):
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plc和变频器,如何将触摸屏读取变频器的数据的同时写到plc里

网友A:
a是屏和变频器连接的数据,b是屏和PLC连接的数据,用事件策略,如a变化,b=a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有这样个例子吗
给个看看,谢谢

网友C:
宏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写脚本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有这样个程序吗
刚学习这个不知道如何写

网友A:
看策略1

楼主:
谢谢!!!始终如一
我先下载

网友E:
支持1楼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