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2):
请问大家:三菱FX1NPLC连接FX1N-485BD,能和三菱E500变频器通信,控制变频器的如正转反转等?

网友A:
可以的,用RS指令,这个论坛上有事例的,你找下,好像我08年发过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2131.html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只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的话,可以不用通信,直接用端子控制就可以了(变频器设置参数,里面有相应的正反转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