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模拟量程序帮忙解读一下

楼主(2016-01-03):
用的是EM231 -0HF22-0XA0 信号接入的是4-20ma,在PLC内部不是对应的6400-32000吗?为什么我这个程序里是800和3215?

网友A:
程序不完整,看不出具体情况,但至少跟那两个数据没有关系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完整的那一段程序看一下

网友B:
你说的是正常情况下,使用中安实际变送器输出来调整的数值,只要标定正确即可。

网友C:
数据看的太片面了
QQ微信247450676手机18600889709

网友D:
-32767---+32767对应你的电流量程,或者电压量程,只能反应是线性关系的测量量,非线性关系需要进一步修正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