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急急急!!!RS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03):
FX1S配FX1N485BD 与一个支持modbus rtu 协议的传感器通信 都读不出数据

网友A:
你这程式只是一般RS通讯,并不是modbus通讯,下列网址内容研究一下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2684-keyword-modbus.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3788-keyword-modbus.html
我的PLC不支持modbus通讯 只能用无协议通讯 而我的传感器是modbus rtu协议的

网友B:
通讯参数都木有设置。。rtu没切换

网友C:
少了个SET M8161

网友D:
你D102/D103应该是读的地址,那D104/D105的表示什么?
我要发送8个字节数据 接收9个字节数据

网友E:
看不出是什么问题,学习中

网友F:
怎么没有校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