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3):
DDRVA D300 D305 Y0 Y4
按手册里的意思就是D300是绝对位置脉冲量,D305是脉冲频率
最近看了一个程序,对应的触摸屏程序里面的D300是100 mm,D305是10mm/s,而且没有运算
请问我是哪里理解错了吗?
大哥们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虽然你看到的是100,但是在寄存器内的值可以1000,,10000,看触摸屏的这个D300设置了几位小数。寄存器里的值是脉冲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虽然你看到的是100,但是在寄存器内的值可以1000,,10000,看触摸屏的这个D300设置了几位小数。寄存器里的值是脉冲值。

D300是滑台快速进给的位置可以手动设置的.小数位数2
是数值输入,不是数值显示
感觉输入的多少就是多少,
触摸屏里D300又没有运算
假如输入的是100.2,这100.2和脉冲数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了?

网友B:
就是速度和行程的关系,比如以30公里的速度走完70公里。当然起步和停止时要有加减速。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速度和行程的关系,比如以30公里的速度走完70公里。当然起步和停止时要有加减速。

D300是绝对位置值,又不是速度,和加减速有关系吗?

网友C:
     悄、你先明白白这个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悄、你先明白白这个指令吧

大哥有话请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D300是滑台快速进给的位置可以手动设置的.小数位数2
是数值输入,不是数值显示
感觉输入的多少就是多少,
触摸屏里D300又没有运算

小数位数2 , 输入100.2 =>通常D300的值是10020

网友E:
这个要看实际运用,程序指令中是以脉冲量和脉冲频率来控制,HMI中的输入数据是mm和mm/s,在设计时是把实际运行S及V经过了定位控制系统的转换,并不是说直接定义输入为脉冲

楼主:
小数位数2 , 输入100.2 =>通常D300的值是10020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高位100底位20组合起来就是100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数位数2 , 输入100.2 =>通常D300的值是10020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高位100底位20组合起来就是10020?

通常是这样,但实际还是要看触摸屏那里的设定

网友F:
引用楼主fxf958于2016-01-03 20:27发表的 求大哥帮忙,关于DDRVA指令 :
DDRVA D300 D305 Y0 Y4
按手册里的意思就是D300是绝对位置脉冲量,D305是脉冲频率
最近看了一个程序,对应的触摸屏程序里面的D300是100 mm,D305是10mm/s,而且没有运算
请问我是哪里理解错了吗?
大哥们帮帮忙指点一下

这个有什么问题么?还是我没懂你的意思?设计的人可以将1个脉冲量对应1mm的移动量,也可以将1个脉冲量对应0.01mm的移动量,程序里可以不运算,只需要在伺服放大器里设置对应的电子齿轮比即可。脉冲频率也是相同的道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什么问题么?还是我没懂你的意思?设计的人可以将1个脉冲量对应1mm的移动量,也可以将1个脉冲量对应0.01mm的移动量,程序里可以不运算,只需要在伺服放大器里设置对应的电子齿轮比即可。脉冲频率也是相同的道理。

大哥我这样说吧
ddrva d300 k1000 y0 y4
触摸屏里d300设置的是100.05 ,显示格式 实数,数据类型 有符号bin32位,显示位数 7,小数位数 2,
我想知道这时ddrva里d300是多少个脉冲数

网友G:
绝对位置    当前 在1mm位置   输入100mm 就跑99mm 不知道你这个是 电子齿轮比是多少 或者细分是多少,感觉这个速度 有点问题呀 这么小

网友H:
PLC连上触摸屏设置一下数据 在线不就知道是多个脉冲了吗 何必搞那么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这样说吧
ddrva d300 k1000 y0 y4
触摸屏里d300设置的是100.05 ,显示格式 实数,数据类型 有符号bin32位,显示位数 7,小数位数 2,
我想知道这时ddrva里d300是多少个脉冲数

10005个脉冲咯,引用刚接触触摸屏那会信捷的技术支持对我讲的话:“触摸屏里的小数点都是假的。”你可以无视那个小数点,不过这样一来伺服的设置精度是0.01mm。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大哥们的帮忙
现在我知道了
输入plc寄存器的值=触摸屏的设置值✘10的n次方,n为小数位数

网友I:
肯定不看清楚,100mm怎么会成脉冲数?关键要看在程序里运算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