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最近突发奇想,想把一个10串6并的60WLED灯接在PLC上看看能不能亮,不知道能不能点亮LED灯,如果能,需不需要加限流电阻?本人新手,,平常只有用过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还要各位告诉我下详细的结果。

网友A:
计算额定电流有没超过

网友B:
还是用中继转下吧。

网友C:
仅仅是功率而没有说明工作电压,还不能够做判断。
如果是连接在200V回路上应该可以,plc输出为继电器类型。
根据:
P=U*I
I=60/220=0.27A
一般普通继电器输出模块在2A以下负载都能够驱动。如果是连接在24V电源上,则工作电流在2.5A,已经超出继电器控制范围,如果连接需要中间继电器扩流。

网友D:
10串6并线路中间不带限电流电阻的话,白光LED电压应该为30V左右,这种电压不好找,一般这种灯有专用的电源,用PLC控制这个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晶体管输出的要小心了。

网友F:
大哥3A电流哦,用PLC控制不好吧。不过试一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功率而没有说明工作电压,还不能够做判断。
如果是连接在200V回路上应该可以,plc输出为继电器类型。
根据:
P=U*I
I=60/220=0.27A

LED 的工作电压是  DC30V

网友G:
有电源直接接LED就成了,用PLC用不同的输出点接一串分开就成了,接一个输出点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