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讯模块fx3g-485-bd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6-01-04):
用并联通讯 但是有看到两种接线方法 叫做一对接线和两对接线 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422和485

网友B:
1楼正解,半双工和全双工接线方式不同

网友C(2016-12-03):
我都是直接把+短接、—短接做成2线式485通讯,当然跟安川变频器就是直接4线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把+短接、—短接做成2线式485通讯,当然跟安川变频器就是直接4线通讯
安川变频器通信怎么做的?

网友E:
过来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