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看了好几天是谁没看明白,电机上边还有个旋转编码器那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位有明白的老师给指点一下。谢了。就是想弄明白那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工作原理是什么。QQ:

楼主:
我不信咱们论坛里没有高人

楼主:
人家中联是怎么编写的这段程序,写这段程序的还是个女的。

网友A:
先上个你说的这个东西的照片?肯定有人知道的

楼主:
人家编写的程序太神奇了,看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完成这么完美的控制。真想学学。

楼主:
看看那位老师能写出来这么个程序

楼主:
看来确实难度很大啊

网友B:
那个的变频器

楼主:
没有变频器,
控制系统做的很精妙,一档直接到四挡中间会有延时,但是一档一档的上升或者下降有没有延时,具体控制如下参照上图:一档的时候607 和608 是11v ,二三四档的时候分别是12/13/14伏,如果在控制端com0和com正负极输入21v电压,不和plc连接那么一到四挡都是21v。连上plc之后出现com0 和com之间的电压一到四挡啊,9、10、11、12v的电压。怎么破?

网友C:
特别说明:以下观点为个人理解,无法确认正确性,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吐槽、拍砖,但请勿谩骂和侮辱智商,否则打击太大,失去进步动力。
涡流力矩回转电机调速是依靠涡流线圈通过的电流大小来决定的(也就是负载大转速就小),这种调速方式本身精度是比较差的,机械阻力、塔臂负载大小、变幅位置、电源电压波动等都会对速度产生较大波动,所以需要检测实际电机速度。
编码器只使用了A信号,不可能标识方向和回转位置,只能是速度。
有了速度信号,PLC就可以调节涡流电压(电流)大小来精确控制回转速度,PLC内部应该是个PID(或PI)调节器。
涡流调节器接PLC的Y0端,Y0应该是工作在调频或调宽模式下(调宽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它的通路是PLC+24出来到PLC-Y0,Y0到COM0是一个OC晶体管(集电极开路),COM0接到涡流调节器的正+端,负—端回到PLC24V系统的COM端。
为什么不把PLC+24V直接接到涡流调节模块正+端,负—端接PLCY0,COM0接COM这种常规的接法,估计是出口所遵守的标准或这个PLC就是这种接线方式。因为PLC输出有源和漏两种方式,各有优点,但安全性源型高些,因为DC24V系统0V端接地系统中,连接导线中任意位置接地,源型都不会发生误动作,因为PLC没有输出时回路中任何点都是0V。但漏型正好相反,PLC没有输出时回路中全部是+24V,如果负载负—端的导线接地,那么负载就有效了,出现误动作。
用的是麦格米特的PLC吧。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1(笑看人生) 真诚感谢!

楼主:
    楼上亲人来你是真厉害啊,和亲自来看了看是一样一样的。plc确实也是麦格米特的。我一直认为能和建筑机械接口的没有工控高手,佩服极了。

楼主:
    我认为群里需要的就是九楼那样的热心人,正能量。大赞!!!!!必须大赞!!!!!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和到现场查看了一样。就是有一点,旋转编码器接上和不接上用耳朵听起来档位变化也不大,直接从一档推到四挡中间有延时,但是一档一档的上升或者下降中间有没有延时。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和到现场查看了一样。就是有一点,旋转编码器接上和不接上用耳朵听起来档位变化也不大,直接从一档推到四挡中间有延时,但是一档一档的上升或者下降中间有没有延时。是怎么回事?

估计软件设计得比较好,在编码器拆除后虽然无法检测实际速度,但可以根据经验给出一个大概的值,这样系统精度虽然降低了,但可以继续运行不至于停机。
档位之间应该是有延时的,也可能1档直接到4档的延时为1、2、3、4延时相加,也有可能单纯进一档的话延时会小一点,这样有利于快速加速。而从1档直接推到4档延时反倒有可能长一点,为了保证安全性。也有可能每两档之间的延迟时间都不相同,这个情况就不太清楚了,要实际测试才行。
我对塔机没有专业研究,只做过一次简单中联塔机的PLC编程,那个系统没有用到编码器。各档位之间的加速时间是根据开塔机司机平时总结的时间来确定的,我当时加速时间做得有些保守,后来司机实际实际使用后说可以再快些。时间太长了,具体情况也记不清楚了。
多做些测试吧,这样才能估计原软件的功能。
  • 下载积分:+2(笑看人生)

楼主:
    大赞一个,谢谢,感觉您说的都非常在理。要是能认识您就好了。哈哈哈。

楼主:
    万一遇到高人给解决了呢

楼主:
    问题不解决,还是挂在上边,就像珍珑棋局那样

网友C:
    你到底想要什么?

网友D:
    你把程序上传上来大家给你讲解讲解不久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程序上传上来大家给你讲解讲解不久明白了么

    嘿嘿,亲来能看到程序就好了,一小步一小步的去理解就是了,问题是程序看不到,这能看到外围的这些东西。

楼主:
    求解,求救,这个问题没搞明白在心里憋得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变频器,
    控制系统做的很精妙,一档直接到四挡中间会有延时,但是一档一档的上升或者下降有没有延时,具体控制如下参照上图:一档的时候607 和608 是11v ,二三四档的时候分别是12/13/14伏,如果在控制端com0和com正负极输入21v电压,不和plc连接那么一到四挡都是21v。连上plc之后出现com0 和com之间的电压一到四挡啊,9、10、11、12v的电压。怎么破?

    一档应该是12-14v,二档是8v,三档是4v,四档是2v,五档是0v.如果像楼主说的这样,那这力矩电机发烫应该很严重,我说得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家编写的程序太神奇了,看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完成这么完美的控制。真想学学。

    楼主这图纸是A6517-10或者TC7035-16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图纸是A6517-10或者TC7035-16的吧,

    7525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档应该是12-14v,二档是8v,三档是4v,四档是2v,五档是0v.如果像楼主说的这样,那这力矩电机发烫应该很严重,我说得对吗?

道理上应该是您说的那样,但是我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个数值啊,我们还有台涡流的用在起升上的涡流值就是高速时为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道理上应该是您说的那样,但是我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个数值啊,我们还有台涡流的用在起升上的涡流值就是高速时为零。

起升1-2档.下降是1-2-3档  才有80v的涡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升1-2档.下降是1-2-3档  才有80v的涡流值

我看还是先讨论这个回转的吧?你估计是什么工作原理?该怎么编程

网友F(2016-02-21):
我也是搞中联塔机的

楼主(2016-06-25):
谢谢好心大侠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