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usb串口通讯读取FX3U

楼主(2016-01-04):
串口通讯读取FX3U D寄存器里的值,想1秒读取1000个数据,数据就是-100到100之间的整数,用了timer空间和系统timer,timer.Interval=1,理论上是1秒可以读取1000个数据,实测下来1秒才10+个,差距太大了。
因为要采集数据描绘曲线,1秒不求1000个数据,但是500个还是要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这不是PLC干的事!
是串口通讯速率吗?是USB转232的,我已经设置为115200,还请指点一下

mythic

网友B:
这个还是贴源码出来吧,通讯设置都不清楚,还有,你的定时器间隔1ms到底在干什么?
usb串口通讯读取FX3U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