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PLC与3个通讯设备485通讯

楼主(2016-01-04):
PLC读取3个设备的数据,用RS指令,可是,我没找到通讯站号的设定,怎样编程站号1、站号2、站号3的。知道可以用3次RS指令来写,不知道咋写站号?如果不用站号怎样确定是发送到哪个从站。
gkcity.com

网友A:
占好就在你的数据里面。。由于rs。。是无协议。。所以所以数据包括站号。。功能码都需指定

网友B:
最好把头像改了来谈技术问题,这个头像不适合在这个场合。

网友C:
FX3U的PLC与3个通讯设备485通讯例子上来

网友D:
协议,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传送速度这些设置没?

网友E:
怕麻煩的話
就買個專用的模組
簡單又方便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使用什么协议

网友G:
485只是电气规格。还有选哪种协议呢?
RS要自己实现协议,可以模仿任何一种,但程序繁琐的要命
主从结构的可以用MODBUS协议
我仿过,勉强能主向从单向通讯。9欧元买过一个老外的2N程序,占资源非常严重
建议用 FX3U-485ADP-MB
使用方法查阅《FX3S·FX3G·FX3GC·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 MODBUS通信篇》
注意用三菱正品PLC主机。为了这个ADP被假货主机来回折腾了2个多月
对等网架构有点复杂,如果要需要的话再给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