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有没有类似触发一个变量来记录数据功能
盟主

楼主(2016-01-04):
如题,MCGS触摸屏有没有类似触发一个变量来记录数据功能?我看到的只有基于时间周期采样。

网友A:
有,用“数据对象操作”来编写个策略,也可以用!SaveData函数来完成

网友B:
[attachment=143414]
只要添加表达式就可以了
表达式怎么写?比如我用一个位来触发?

网友B:
然后,用个按钮来触发就好了
这个按钮不要人工去按吧?
下载积分:+3(283596603) 热心助人!

网友B:
按钮,可以人工操作!
也可以,让内部程序,每隔一段时间触发,按钮“映射的线圈”。这样,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自动记录!
MCGS触摸屏有没有类似触发一个变量来记录数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