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现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电压是DC48V(蓄电池供电),设备上有一台2.2KW的电机,处于安全考虑启动电机要用软启动,不知哪位用过直流电机软启动器?能否告知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A:
你电源电压等级都不对 咋软起
你48v电源是控制电源还是控制加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电压等级都不对 咋软起
你48v电源是控制电源还是控制加动力

48V是动力电源,不知道是哪个奇葩选的,现在又不能换,直接启动电流非常大,所以考虑软启动。

网友B:
才2.2KW,容量很小的,直接启动就行,可以参考汽车启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2.2KW,容量很小的,直接启动就行,可以参考汽车启动马达。

谢谢!再请教一下,用普通的交流接触器来启动可不可行?没搞过电流这么大的设备,所以有点担心,而且还是直流

网友C:
直接启动可以加启动电阻减轻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