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伺服电机拖动一个力矩变化的负载,要求当伺服电机的负载达到5NM时,电机停止运动,检测伺服电机运动了多远。
请问需要加扭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吗?电气方面应该如何配置(最好选用欧姆龙的PLC控制),谢谢

网友A:
伺服加plc就5可以。。。注意精度,,,伺服是百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加plc就5可以。。。注意精度,,,伺服是百分之一

请问PLC怎么控制伺服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B:
要AD模块啊!我做过!还有选择伺服要选带模拟量输出的(我那个时候用的台达B2)!

网友C:
咨询了下三菱400说不能同时运行扭矩模式和定位模式,那只能伺服加扭矩传感器的方法,伺服定位,扭矩传感器上传扭矩,扭矩到达设定扭矩值中断定位,PLC监控脉冲输出量即是伺服移动距离。看手册说运动控制器好像能实现同时控制扭矩和定位功能,这样可以省扭矩传感器,没玩过不敢确定,但价钱也贵了去了,省不了钱。所以还是第一种吧。大神说不定更好的办法勿喷我。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了下三菱400说不能同时运行扭矩模式和定位模式,那只能伺服加扭矩传感器的方法,伺服定位,扭矩传感器上传扭矩,扭矩到达设定扭矩值中断定位,PLC监控脉冲输出量即是伺服移动距离。看手册说运动控制器好像能实现同时控制扭矩和定位功能,这样可以省扭矩传感器,没玩过不敢确定,但价钱也贵了去了,省不了钱。所以还是第一种吧。大神说不定更好的办法勿喷我。

谢谢大神,感觉第一种说法不错。

网友D:
是否可以测5NM对应伺服电流,程序里屏敝启动电流中断

网友E:
用力矩模式,,,再用高速计数接收伺服反馈回来的脉沖,计算出走了多少距离,,,
  •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不失为一种有性价比的解 ..
  • 下载积分:+5(wu32u2) 好贴好贴!
  • 珠三角、工业机器人群5404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