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4):
提升类负载,负载较重,约三百公斤,
现在几个小时出现一次 E.0C3报警,出现是在下降停止时刻,而不是降减束[的过程中,

很奇怪的是,每次都在停止那个时间点,也不经常出现,经常是好几个小时又出现一次,没有一点规则。

实在搞的没招了,请指教

刹车电阻按标三菱标准配置,变频器是E740-5.5KW,电机4KW,
P8,0.8秒受工艺限制不能调长,P22,P30,P71,都做过调整,效果不大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引用楼主liyongcj于2016-01-04 22:37发表的 求助,变频器停止时过电流E.0C3报警 :
提升类负载,负载较重,约三百公斤,
现在几个小时出现一次 E.0C3报警,出现是在下降停止时刻,而不是降减束[的过程中,

很奇怪的是,每次都在停止那个时间点,也不经常出现,经常是好几个小时又出现一次,没有一点规则。

負載MAX300KG會變化嗎?您可以看跳脫時的頻率電壓電流
感覺您這因該是下降時有加速度導至到停車點速度還過快所以跳OC3
變頻器程序設定或機構配置問題有配重嗎?
比如開車上班快到公司或下班快到家時正常速度要低於1公里
可是今天速度超過5公里當然會出問題

网友B:
用带刹车电机,从此不担心停机报过压了!

楼主:
跳掉时的频率,电流都显示正常,频率已经是低频,我问过有人说显示数据可能滞后一点,不能看到那一瞬间的值,
300KG,是不会变化的,但升降轨道有可能有时卡住一下,然后猛往下掉,有可能,没有观看到这种情况,

另外也是用的刹车电机,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C:
加大减速机减速比例,或加大电动机及变频器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