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首先是用到三相四线制的输入电源(整个厂房都没有接地线),220V的伺服驱动器和三相220V的变频器,还有一个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
伺服驱动器的电源由输入电源直接引入,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是经过变压器转换的。
现在的情况是:当单独驱动伺服时,伺服速度正常,当驱动伺服的同时驱动变频器,伺服速度明显降低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小导致负载加大时电压降低,加稳压装置伺服输入端即可
伺服时单独从主电源拉的电源线,并不是从变压器输出端接的

网友B:
变压器容量小
伺服是单独从主电源拉的电源线,并不是从变压器输出端接的

网友C:
伺服是位置控制 还是速度控制?  会不会模拟量或者脉冲受干扰了

网友D:
先看看是不是电源的容量不足,再检查干扰问题
如果干扰的话,回干扰伺服电机转速?

网友E:
变慢时测量下电源电压

网友F:
伺服电源加滤波器

网友G:
您強調3相四線,是不是380VAC跟一條N或者是PE.當初規劃是不是由RST380VAC加一條N(0線)取220VAC
如果是那您要好好的改個線路,變頻器單相220VAC輸入的嗎?如果是那您總線電源這樣搞鐵定不足或有問題
伺服是380VAC嗎?用個勾表勾勾總電流就知啦!
沒地線隨便打個鋼釘在結構下就有了
沒看到現場只能猜的給參考

网友H:
有几个问题,1.可能是干扰问题,我们用的时候小功率的伺服和变频器只加输入滤波器,大功率的变频器另外加输出滤波器,另外地线你可以做个试验,随便找一个线,从元件地线端接到地上,看看,2。功率问题,3.工厂供电是不是稳定的
供电貌似不太稳定。经常跳总闸,说是当初设计的时候电柜放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