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不回原点求教

楼主(2016-01-05):
如图,按钮M30和M31是正常正反转点动,而按钮M32和M33设定原点和回原点按下去对应的Y30都不接通,QD75MH4也没有报警,就是不动,求大神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回原点方式是数据设定型的

网友A:
程序双线圈错误,不要用OUT,用SET
下载积分:+1(没有钱爷装逼) 受教了,谢谢
cnydb

网友B:
OUT只有程序最后一个线圈有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