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内监控读取到d8340与触摸屏上显示值不一样

楼主(2016-01-05):
各位大侠
三菱FX3U用绝对定位DDRVA指令驱动伺服返往如下运动后,触摸屏上显示D8340的值和PLC内监控读取D8340的当前值不一样。是啥原因导致的
DDRVA K29000 K10000 Y0 Y4 前进
DDRVA K0 K10000 Y0 Y4 后退

网友A:
不会是一个32位字地址,一个16位字地址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都是32位的地址
是不是实行一次往返动作后都要进行原点复位的
每次原点复位后都是一样的值D8340

网友A:
每次D8340的值都不是0?是不是有别的地方同时驱动了绝对定位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我确认下程序

楼主:
每次D8340里的值都不是0,都是负数,回原点过后就变成0,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回原点完成后D8340的值为0,回原点过程中D8340为负为正都是正常的!回原点通常在开机时完成一次就好,或者是有异常中断故障时执行一次就好了,往返正常运行时不用每次回原点的!

网友B:
触摸屏显示值跟PLC监控值如果不一样,1.屏里寄存器要32位 带符号的,不然的话,如为负数有些屏会变成*号 2.有些国产屏选配PLC里型号时,FX3U就选FX3U 不要选成FX1S之内的了!还有些国产屏不支持三菱的特址显示!先转换成普通寄存器!
下载积分:+1(33794018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