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6-01-05):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怎么机械调零啊 我现在手里没有伺服驱动器和PLC 编码器也被拆下单独调零了

网友A:
伺服只有回原点之说

楼主:
那机械部分无所谓么?编码器单独调零已经OK了直接安装到电机就可以么?

网友B:
只听说是回原点啊

楼主:
额...嗯,原点 可是怎么调啊。。。现在很纠结这个事啊

网友C:
伺服电机每转动一圈就会有一个ZERO信号,需要伺服驱动器和PLC配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