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线伺服精密排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05):
我有一个台达PLC做的扁线伺服精密排线,当正常运转时排线走到工字盘的两边换向位置时,排线层数多了就会看到两边有堆积现象,怎样解决这个堆积呢

网友A(2016-02-29):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用私服电机配合缠绕轮在工字盘上面绕气管,在工字盘两端时气管会堆积,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有机会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扁线伺服精密排线问题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