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没有用过三菱的存储卡,搞到了一个FX3U-FLROM-16的存储卡。我想问问,刷写程序的时候要不要选择把程序写入到PLC内部的ROM,还是存储卡的ROM里呢?还是PLC自己自动选择,有外接的存储卡就刷入到外界的存储卡里面,没有就刷到PLC内部的ROM中呢?
还有一个写入次数的问题,我看PLC的手册,上电的时候或者由STOP-RUN时,PLC要把存储卡的ROM中的数据读取到RAM来运行,比如D500开始的数据是掉电保存的,停电的时候要把RAM中的数据表写入到存储开中,这种情况下存储开的保护开关是不是必须放到OFF位置才行吗?

网友A:
内存卡使用你猜的是对的,PLC自动识别,内存卡优先,后面次数问题,你只用知道这里说的次数是指PLC下载程式为一次,下载1W次报费!谁下载1W次程式???
  • 下载积分:+1(cyh1986)
  •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使用你猜的是对的,PLC自动识别,内存卡优先,后面次数问题,你只用知道这里说的次数是指PLC下载程式为一次,下载1W次报费!谁下载1W次程式???

    还有一点,比如D500开始的数据是掉电保存的,停电的时候要把RAM中的数据表写入到存储卡中,这种情况下存储开的保护开关是不是必须放到OFF位置才行吗?
    我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存储器的保护开关也是争对下载程式时来讲的(保护了就无法下载进去)!你只用知道哪些是断电保持寄存器好了,至于什么ROM RAM 初学者先不用理这个!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