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本人代写三菱程序

网友A:
具体点,是单向阀控制还是双向阀控制的

楼主:
单向阀与双向阀都好,谢谢

网友B:
ld X工作
ani X急停
and X正向移动
ani X反向移动
ani X正向限位
out Y正向阀使能

ld X工作
ani X急停
and X反向移动
ani X正向移动
ani X反向限位
out Y反向阀使能

fend
end

以上是随手写的最基本手动切换正反移动到限位。把汉字换成端点编号。例如“X运行”换成 “X01”

剩下的自己试着扩展吧
例如触发限位时设置线圈,再根据线圈状态选择方向来完成自动往复
设置计数器控制往复次数
加计时器控制到达限位后等待时间
用4个输入端子组成BCD组输入往复次数或者等待时间
之类的

网友C:
气缸反复运动你用起保停就能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