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私服定位控制

楼主(2016-01-05):
私服定位控制中,左右极限与原点开关一般都接在哪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左右极限装在定位行程的两个极限的各前方位置,原点装在定位开始位置左右。

网友B:
有些伺服控制器提供了极限输入点,但一般都是接入PLC用程序控制,原点 近原点都是PLC对应点,有些PLC也有极限输入对应点,如欧姆龙

网友C:
是定位模块控制还是PLC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