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紧急求助,求求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6-01-05):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棘手的事,PLC是三菱Q02U的,威龙的屏,搞好已经用了有两个多月了,今上午都是好好的,中午突然就通信不上了,现在是CPU也换了,屏也换了,线也换了,但还是通信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电脑连接一下这个PLC的圆孔,看能通讯不。

楼主:
是不是程序里面用到了什么不能用的软元件呢?电脑是可以连上去的

楼主:
更或者是驱动了什么特殊继电器之类的?

楼主:
我也就只是修改了一下工艺流程而已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PLC奇偶校验出错和成帧出错,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通讯线多长,线太长了不行。

网友C:
用了两个多月了,通讯不上会是因为通讯奇偶校验出了问题,
会不会是出现干扰,数据丢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