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公司买了一台油压机,海泰克屏COM1接一个士林温控器,COM2接三菱3U 。
没有搞明白触摸屏上是温度数值是怎样读取到屏的。
[attachment=143498] [attachment=143499] [attachment=143500]

楼主:
1、D26是温度,D229是设定的超温上限;
2、PLC程序里只有2行超温报警的句子,并没有读取温控器的程序。

网友A:
屏的com1口已经连到温控器了,直接从modbus slave读取了。看看有没有宏指令。

楼主:
附件是触摸屏的程序,帮忙看看。

网友A:
背景宏有的
D28=2/1:w136
D26=2/1:w138

2/我知道是接口2
但是1:不知道含义

网友B:
D28=2/1:w136
D26=2/1:w138

2/1:

2--接口2
/1 ---站号 1
:----分隔符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为什么厂家搞得这么复杂,用个PLC的温控模块不是更简单吗?如果从成本考虑,也不一定能省钱的。
我一直觉得工业设备,不管是电气还是机械方面越简单越好。

网友C:
直接有触摸屏和温度表通信比用温度模块要方便很多,控制温度也很精确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D:
学习了,有道理

网友E:
请问海泰克屏直连温控器,怎样写入温度数据?现在只能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