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怎样做待机画面?

楼主(2016-01-06):
就是想在待机时显示出来的公司图标或名称.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您是指开机时显示贵公司图标和名称还是一段时间不用类似于屏保时显示?
如果是开机画面的话在GT Works3软件中就可以设置编辑,如果是需要屏保画面那需要写脚本来实现了。

楼主:
一段时间不用类似于屏保时显示,要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B:
好问题!用PLC编程控制没有问题,很好实现,但不用编程,三菱触摸屏是否自带该功能?求大神

网友C:
“公司图标或名称”做成按钮图片,拉大整屏,按下触发到正常页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