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加密?

楼主(2016-01-06):
欧姆龙plc,cp1l cp1e cp1h 系列怎么加密啊!

网友A:
plc属性在到菜单plc保护设,这个简单百度大把出来

网友B:
plc属性-保护 菜单设置密码。

网友C:
加密没有用!秒破CP1E,CP1H!可以在触摸屏上做文章!没有必要在PLC加密!PLC的一些运行参数才触摸屏上设!有些触摸屏不好解密的!要解密也要点钱!如果要保密也可以做个功能块在PLC!解密代价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