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请教各位,适配器6ES7 972 0CA23 0XA0上面有个转换小开关有什么作用,如果旋换个位置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完全可以,调节通讯波特率的。通讯速率必须和PLC的设置一致才能通讯成功的。
  • 下载积分:+1(1553122298)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版主,每次都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