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读数总是负数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06):
我的光栅尺和PLC连接,程序是ld m1000 -------c251 k0 ld m1000------dmov c251 d90为什么c251的数总是负数呢 对应的特殊继电器m1251开或关都是负数。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AB相接反了??变往正方向是负数,往负方向是正数?

网友B:
要有32位的

网友C:
AB相方向接反了,或者计数溢出了。

网友D:
运转方向是和接线不对应,出现负数是正常的,一个方向是正计数,另一个方向是反计数,监控类型选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