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松下伺服的接线

楼主(2016-01-07):
松下伺服上面的正反方向禁止输入8和9引脚怎么接线,我用的是欧姆龙光电开关。

楼主:
左右限位的信号我想PLC和伺服都能接受到。。。

楼主:
是不是先把限位信号接到PLC上面然后在通过PLC给信号给伺服驱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