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在三菱MT Developer的虚模式下,可以通过设定同步编码器的某一个值来控制离合器进行ON/OFF动作吗?(举例:虚模式下,通过同步编码器输入外部信号,连接离合器,通过凸轮输出控制电机旋转,希望在电机旋转一周后有一个等待时间,等待N个脉冲值后在重新旋转,旋转一周后继续等待,形成循环)有没有大神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不好解释的话可以留个电话或者QQ什么的,私下请教?
lishunlong86

网友A:
      需要用高级同步功能模式才可以,离合器用高速输入控制请求模式,同时同步编码器轴你可以直接设置成角度单位,这样控制凸轮更方便点;虚模式不可以的。高级同步功能对运控CPU是有要求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高级同步功能模式才可以,离合器用高速输入控制请求模式,同时同步编码器轴你可以直接设置成角度单位,这样控制凸轮更方便点;虚模式不可以的。高级同步功能对运控CPU是有要求的。
   仅供参考

感谢您的回复,只是因为已经使用实虚模式建立整个模型,不想推翻重新编程,所以想问问能够在虚模式下实现此功能